服务器主板是不是不上U,开机一会就掉电

楼主(2010-09-06):
修了一块服务器主板,GA-8EGXR-P REV.1.0,客户送来时是不开机。换了一片PC87417,可以开机了,但是10多秒后掉电,查CPU供电无,电源芯片为HIP6301+HIP6601,查HIP6301供电与外围正常,6601外围电路也正常,因是头一次修服务器主板(手上没U可试),不知是不是没上U 就有此现象啊?HIP6601资料说明,没上U会无CPU供电,VID电压均为高电平,但不知是否会因此引起开机掉电?谢谢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许多板都会设计某一个电压不出来自动掉电保护的  你这个板可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这样想过,就是不知道一般是哪些电压会作为此信号来控制通电一段时间后会自动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