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R

楼主(2010-09-06):
华硕的机器,接到手开机电流上到0.4几就掉电了,量各供电电感对地
二极管
阻值,发现有个电感对地只有10,不是CPU供电电感,首先把滤波电容敲开,还是短,于是加了1.8V电压烧一下,结果发现北桥发烫,取掉,不短了,看芯片没有焊过的痕迹,于是值了球做上去,可是一坐上去,又短了,各位给点意见,是不是考虑换桥试试
华硕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芯片烧坏不一定都留有痕迹
既然取下来了,直接换一片得了,现在一片测试好的旧桥都三四十块钱

网友:
換一塊北橋試試看

网友:
目前看来,最好换一个试试看了

网友:
短路了 重新植株那能好呢 烧掉了 就得换个咯

网友:
不要搞错呀,北桥1.5V几欧的都有,不是短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