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0-09-06):
刚拿来的时候是点不亮 CPU没有供电,最后检查结果是3208倒数第二脚对地短路,这脚信号是SB提供,所以换个HBM就好了...但因为客户把硬盘带走了,今天我们想用自己的硬盘考机,却发现认不到硬盘,HBM已经换了两个了,结果一样,光驱也认不到,SATA接口的2,3和5,6脚分别是到SB的I/0信号,其他脚除了3个5V供电基本接地和空脚.... 没发现什么异常..

怎么回事啊? 难道是BIOS问题吗?请指点..

网友:
除了BIOS,难得你不怀疑南桥会有问题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换了3个 你还会怀疑吗?

网友:
有没有 光驱 和硬盘的 控制芯片啊? 我是新手 不懂。。上次一个 不认光驱和硬盘  维修站检测芯片烧了  但是没有告诉我哪个

网友:
I/O   .BIOS  的问题

网友:
哥们继续换吧我感觉还是SB的事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的话个人认为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晕,我刚才换了一块新主板也是认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