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不认硬盘

楼主(2010-09-06):
清华同方锋锐K425A的机子,在PE系统能看到正常识别硬盘,也能装系统,但在安装完成后,从硬盘启动在滚动条处就死机了,换了新的硬盘也一样,是SATA接口的硬盘,不知是什么原因呀。求高手指点,能正常进BIOS的。也能看到硬件。望老师们说说

网友:
裸板挤压南桥或北桥测试,不行,CPU和内存都换换试试,都不行怀加焊南桥

网友:
BIOS里的硬盘模式改过了吗?

网友:
以前修过老机器,故障和你的一样,是内存问题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值得考虑

网友:
改一下硬盘接口试一下,就是把SATA改成IDE的,试试,应该没有问题,以前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是联想的机器(台式机),你先改改试,不行的话,给我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