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不亮 死也点不亮

楼主(2010-09-06):
一块不知道什么牌子的945板    一开始是诊断卡是跑78  怀疑U坏了 换U  诊断卡能跑完  显示器  VGA线  内存全换过了  死都不亮

网友:
跑完码,有进系统的声音吗?能进我猜应该是主板显卡接口吧……

网友:
  不会VGA线挂了吧

网友:
我感觉像是显卡的事吧,要不就是桥的事!

网友:
刷新BIOS看看呀,有可能程序坏了,也不会亮的

网友:
插上键盘看数字灯会不会亮,会亮的话,说明已经认到显卡了,建议换个独立显卡试下,如果能显就是VGA不工作,查它的供电,行场信号,3基色的对地阻值,等,不要动不动就加焊桥,可以适当的压下北试试,就样动不动就加焊桥,板子维修就没价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显卡插槽的话先上显卡看看  没有的话 看一下显示器指示灯有没有变绿 如果绿就明行场正常  修RGB就是了  如果不亮  打RGB行场 的值来判断

网友:
学习学习  本人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VGA线我会没换过吗。。。额

网友:
我了觉得是显卡或是主板上有关显卡这方面的故障,眼看要开机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