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1进水机修复成功:

楼主(2010-09-06):
海尔T621进水机修复成功:
配置:RT8206B CH_BD315(=TPS51116)
AC82GL40
NH82801HBM
    板号:DAOQL6MB8F0 REV.F
客户海尔T621进水,待机0.5A,触发就掉000.拆机把板子上进水的地方擦干净又放在BGA返修台上低温加热烘干,再次检查有没有烧掉的元件,发现PQ15烧爆,焊盘已没,CH_BD315附近有一个电阻烧糊,焊盘也掉了。于是找到PDF图纸跑线路,找到PQ15,更换了一个,对照图纸飞好线。

上电待机001A,有3.3V
5V
输出,触发电流到0.39A停止不动,测得CH_BD的电感(就一个)无电压输出,CPU核心供电电感也无输出。又查CH_BD315(图纸上标的是TPS51116),感觉CH_BD31512脚前有一个电阻烧掉,焊盘也掉了一个,测其中一个焊盘有18.8V,而另外那个焊盘与CH_BD315也划不响,查图纸TPS5111612脚却标NC(空脚),而此脚前确实有个电阻,电阻前还标18.8V,感觉12脚应该是主供电V+,于是大胆的找来一个电阻接到CH_BD31512脚,在上电触发电流还是到0.39A不动,难道是CH_BD315坏了,正好手头有一个TPS51116,于是换上,加电触发,电流到0.73A停止不动,再测各电感电压都以输出,可为什么还不亮机呢?此TPS51116负责的电感出1.8V,正好去内存,会不会把内存给烧了,拿来一个新内存条插上,上电,电流正常跳变到1.15A,亮了。OK!考机一天没问题,至此修复成功。

以下附上此机图纸和TPS51116方的PDFTPS51116还有长的一种也附上,供大家参考。

网友:
太强了,,,我下次还要找个这样的师傅好好学习学习啊

网友:
进水机器很难修的,楼主能修好,还是有些功力的!另外,进水机器很容易返修,后遗症太多

网友:
强,在帖子看的有价值

网友:
写的详细点吗 呵呵

网友:
进水的问题是任意的。。。。全靠随机应变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最难修了 是楼主细心还幸运呢 呵呵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办事

网友:
头大啊 进水的机子很少修好的,楼主恭喜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