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复位 点不亮 求助

楼主(2010-09-06):
开始接一块板 型号:捷波K8T5GP,故障是点不亮,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换CPU也不得,刷BIOS也一样,加焊了北桥 还是一样,非常的郁闷,这个板子上有一个叫做W83304D的东西,我查基地的资料 来测量 发现这个芯片的14脚SS引脚 没有高电位,不知是不跟主板不亮有关系,还有一个在CPU电源管理芯片附近的一个八角的叫做f75133s的芯片不知是干什么用的~ 现在求助一下~

网友:
有复位不亮,查CPU-南北桥—内存—显卡

网友:
你的意思是各项电压都正常。
点不亮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 刷BIOS也不亮 很难修呢 因为都不知要从哪里开刀

网友:
  这个故障麻烦啊

网友:
我也经常碰见这种情况,难修。

网友:
那个小芯片是超频用的吧

网友:
你测一下SDA和SCLK是否为高电平
如果不是换掉它

网友:
不要只看诊断卡和假负载,你仔细查查时钟和供电,多半是时钟问题,我遇到不知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