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7300GT不接风扇会烧GPU,显存吗?

楼主(2010-09-06):
闲来无事,翻箱倒柜找到一块7300..
忘了是因为什么原因报废的
望着上面缺了的几个电容孔我很是纠结..(拆机用了..)
左右翻过来看看,差点没发现..GPU背面有四个小元件已经灰飞烟灭了,尸体残骸未找到...
看标注.发现是两个小电感和小电容..  电感不知道是干嘛的.以LB开头!
仔细找找,没发现哪有烧毁的迹象.!
于是试着修补一下! 结果,哈哈,还真点亮了!~ 额的神呐.
于是乎... 烤机
结果乎...黑屏
发现乎...显存有明显的鼓包....!
哎~~~不知道是不是我没上散热片和风扇的原因....
空欢喜一场咯!~

网友:
第一次占沙发,很紧张,很激动

网友:
肯定会了,不过温度太高一般能断电保护的

网友:
GPU严重发热

网友:
GPU不上风扇会散热不良导致死机掉电等问题,但是显存鼓包还没见过啊

网友:
我上次装7600GS的风扇装不好GPU1分钟就挂了。

网友:
GPU的晶体在上电5秒后温度会迅速上升的,在没有散热器保护的情况下95%会烧掉5%会掉电

网友:
就算不上散热和风扇也不会引起显存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