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第一次修内存

楼主(2010-09-06):
这几天天天潜在内存维修版,然后就下了个RST和QUICKTECH,从抽屉里找了七八根坏条子,决定先练一代的,简单点,挑个512的,256、128意义不大了,HY的比较常见,就搞HY的
用128带起来,RST,共8条虚线,每条虚线的最后一个"F"都是红的,关机,拔下来,换10个220,上去再测,惨了!故障扩大了:正面78、反面78共4个芯片全红了,我想可能不是排阻的问题,又把排阻换回去,决定换正面第8个芯片和反面第8个芯片,风枪上,好了,再测,还是红!难道没焊好?用万用表逐个量引脚,果然发现正面第8个芯片倒数第3脚和第4脚虚焊,烙铁上,好了,再RST,过了!单根条子试机,OK!
还RST了几根,有个KINGMAX BGA封的全红、
有个威刚全红、
有个HY正5全红、正6全红、正7红一个“3”、反5全红、反6全红,
有个HY512RST过了,就是一进XP就蓝屏

网友:
现在谁还修内存呀,修的不太稳定,内存太重要

网友:
修内存的是超级工程师

网友:
修的不稳定是有些  修后一般要上到自己的机子上测试一周没有问题就可以来卖了

网友:
测试一周 挺负责任了

网友:
到论坛潜水一段时间,摸索一段时间,实践一段时间,你就能修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