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外接显示器怎么接?

楼主(2010-09-06):
我的DELL1501的本本,屏幕不行了,

暗得不行,准备买个22寸液晶显示器来上当屏幕用

所以想请问大家的是,这个线应该怎么接,我的意思是用本本主机

出来的屏线接显示器.(主要是不知道本本的屏线的各条线的功能所以没法下手)

知道的大哥,请帮帮忙.小弟先谢了

网友:
直接接VGA接口就可以了呀,没有那么麻烦的

网友:
这样接,显示效果不行的吧

网友:
有的本直接用VGA线链接就可以了,但本的屏还有显;有的直接用VGA线连接不可以,是不是还要设置什么啊?知道的各路大仙望不惜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好后,按fn+f3(我的联想本是这样)不同的本 不一样,看看上面画的一个显示器的那个按钮就行

网友:
直接用VGA线外接就可以了。本的屏是可以屏蔽的。接FN+F几的按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