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m2v890不跑码

楼主(2010-09-06):
华擎am2v890-VSTA不跑码,上电摸到内存辅助供电管W83310轻微发烫,但输出正常,先换一个再说,还是老样子。发现板上有时序芯片8282M,测其各个脚电压,当表笔点到11脚CPUPWRGD时,板子可以上电跑码了,且W83310不再发烫,试了几次都是这样。
以为8282M虚了,加焊了下,没效果。
跑11脚CPUPWRGD线路,连接到一个272排阻,排阻另一脚进入74HC132里,拆掉排阻测正常,再装上,表笔点到8282 11脚死活不跑码了。11脚测得1.2V,如下草图:

开始表笔点到11脚CPUPWRGD,测其电压正常为2.8V,来张主板的整体图:

没思路了。。。。。。求助高手。

网友:
不跑码你先查看CPU的供电条件,不要想别的

网友:
忘记说了,全板供电正常,时钟正常。
问题应该就是8282M11脚电压被拉底。因为跑码时,我测得为2.8V。导致没有复位。

网友:
排阻那一端靠门电路的电压是多少,.如果电压是正常的,经过电阻过来电压就被拉低了.就把8282 换了.这种板子的8282特容易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8282M有没有换过   没换过先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今天订的8282M到货,换掉后,11脚发送给CPU和南桥的PWRGD信号,电压2.8V正常了,复位灯常亮,仍不跑码,手摸到74CH132,正常跑码,加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