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E710B.破玩意

楼主(2010-09-06):
来了这个显示器。故障不通电。打开之后电源管理炸了,看不清型号。但第7脚没焊盘,有点像P1337。但手里也没有P1337,也不知道什么能代换。说一下引脚,各位帮忙看看这是什么芯片
1 脚乱七八糟,看不清楚,分好多线路
2脚接光耦3脚
3脚接205贴片电阻加  红i绿绿澄澄  (看不清)色环电阻到300v正
4脚接光耦4脚
8脚接222电阻到300v正
7脚空
6脚接二极管与1脚电路相通
5脚接开关管g级
在高压版上面还有个8角贴片,型号是dasdd   kamss2b.
不知道这个芯片是怎么个意思。
请指点一下

网友:
大侠在哪里?等着呢

网友:
来张照片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照片 上了

网友:
IC好象是203D6

网友:
不是ea1530就是p1337,99%是p1337

网友:
芯片是  203D6

网友:
用个电源模块解决吧,简单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换了203D6还是没有输出。上面那个八角贴片是什么芯片你知道么

网友:
这个板子,我看了标示,直接输出12V。
跟上面那个八角芯片有关系吧,谁知道告诉下

网友:
应该是SC5841或者SC6841.一脚是否接地?是的话就是这个

许冠杰 -10 sc5841缺一个脚?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6841,上了都炸了

网友:
这样的话就不是咯

网友:
我看到的是DAS001   第二行是K60414   真的怪怪的,有大大能提供此快PI版输出的接脚定义吗
应该没有输出12V到AD版,他的电容只有16V

网友:
你的R103好像烧了吧,如果电源IC炸了,开关管也要换,另外还要把IC周边的稳压二极管和电阻查一遍,找出所有损坏元件,不然你换多少IC都没有用的。

网友:
都扔了两天了,也找不到高压板上那个八角芯片的型号,也换不了,
电源IC好像是DAP8A,客户催着要。
不行就换一体版了,

网友:
这个破玩意,一体版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就想换个一体版,可是换完之后闪屏。12V跳变。电源灯闪。
确定不是一体版的问题。换了好几个 都是这样。
驱动板又出问题了?整 不了了

网友:
第七脚是空脚,203D6七脚也是空脚

网友:
别修了,换个电源板子吧,都炸糊几次了。自己用可以对付,给客户最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