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0-09-06):
联想19宽,开机不接信号有绿底,通信号后屏幕发花,但菜单正常,
来时一闪灭,没细看,给换了灯管

网友:
你先换个驱动板试试,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就是屏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花屏换灯管有啥用啊

网友:
是不是接触不好的问题?也有可能资料MCU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或者屏线没擦好

网友:
我这一台联想21。6寸的也是呀,花屏呀,来的时候一闪就灭,现在代换了高压条,可以亮了,不过花屏呀。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