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68N-S 雷击 3.3v短路

楼主(2010-09-06):
华擎68N-S 雷击 24针的新增3.3v与橙色3.3V都短路  拆了网卡和声卡还是短 请问3.3V供电的设备还有哪些 该如何进行 谢谢!

拆了IO就不短路 不过暂时还没IO代换 焊盘都挑坏了几根 晕死

网友:
有时钟  北桥
然后我告诉你 “24针的新增3.3v与橙色3.3V”是一样的

网友:
把时钟IC,拆了还短应该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那我估计你那板子是完蛋了  我是做华擎的  华擎好像雷击也包  你那N68应该给过保怎么去修了

网友:
70%桥坏了,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一般是桥的问题了...摸一下三端调整管会不会发烫!~

网友:
90%桥坏了!不用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了IO不短了  最好打一下USB数据线的值看一下桥有没有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在短路的时候已经测过usb和coms的跳线了 都正常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对,是BGA挂了

网友:
  这个板我修过 ,我修的也是3.3V短路啦。 把I/O拆了  还是短路    结果判断是 桥G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