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手请指教

楼主(2010-09-06):
ISL6561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供电芯片最好找相同型号的,如果没有可以上在淘宝上订的,有人买芯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芯片不要想着代换的 用原型号换

网友:
可以上网看看跟他一样的芯片

网友:
代换的 如果说可以用  也 用不多长时间   代换那是最后的 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