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1黑屏

楼主(2010-09-06):
求联想L171维修方法,是三合一板来的。症状是这样的。有时候开机能正常使用的,但过几个小时屏幕突然黑掉了,但显示灯是正常的。有时候开机几秒钟屏幕突然黑掉了。检测过灯管是没有问题的。不外加高压如何维修?如果不能修又怎么加高压条  加在什么位置?ON/OFF在哪找。是三合一板  附图..

网友:
换个高压条试试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找不到控制线啊

网友:
通电的时候你再测量吗?把供电,和开启信号找到,再接一个地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通电时测的。供电找到,但还是找不到开启控制线。

网友:
就是紧贴供电的第二根就是开启信号,第三根是亮度调节,最后是地,亮度调节可以不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三合一一体板来的,12V供电到处都有啊

网友:
有人能告诉 我吗?谢谢 ··

网友:
算了,我直接教你修高压保护。 告诉我高压驱动IC是什么型号的。。  驱动的是 8脚MOS。还是8脚双MOS ,还是 5707之类的。。
我告诉你怎么去保护。

网友:
控制线外加五伏就可以

网友:
我以前遇到一样的问题 不过不是三合一的板   呵呵 后来换了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有五伏的通用高压板吗

网友:
控制信号其实没什么那找的,驱动板到高压板一般都有两条线,笨办法就是一根一根的试

网友:
有时候开机能正常使用几个小时的话应该问题不大,查下滤波电容,高压板附近有无虚焊等

网友:
9楼无聊林大侠,是不是所有的高压保护都可以修呢,有没有 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
先查黑屏后高压开启电压是否正常,,黑屏后用高光手电筒照一下屏看下是否还有图像,以确定是高压板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加焊高压变压器..

网友:
ON脚你只要在排线上测一个哪个是按开机键开机有3.3V~5V高电平,再按开机键关机为0V低电的就是了...如果是低电开机,高电关机的就拉到屏供电上去吧.或接个三极管反向一下

网友:
建议您先加焊大电流元件的引脚再换掉灯管试试,这种情况很多是灯管老化引起的保护,当然跟板的保护值设定有很大的关系(您用其它的高压条去测灯管能亮,但不能说明灯管有没有过流,因为您没有测过灯管的电流),如果换了灯管还是这种情况的话就要考虑去保护了,要去保护在网上搜索下高压电路的控制芯片去保护的方法了。我试过换了灯管以后还是会不定时保护,后来去了过流保护还不行,最后把过压保护也去了才行。

网友:
用刀片断开,一段一段测试,很好检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