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1130 跳电,加焊MAX1632 解决问题,不知道这故障还 ...
东芝1130 跳电,加焊MAX1632 解决问题,不知道这故障还存不存在其它问题?

楼主(2010-09-06):
东芝1130 跳电,加焊MAX1632 解决问题,不知道这故障还存不存在其它问题?这么修法是不是妥当?会不会有后遗症?

网友:
既然好了,就别管这么多了,应该没问题了。不用担心

网友:
应该没问题 ,我也遇到空焊的 加焊下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