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宏基AS4520(板号ZO3)的小板图纸

楼主(2010-09-06):
宏基AS4520(板号ZO3)不能挂电池!隔离电路有问题。!我有主板图纸。但没有小板图纸!有点晕菜!那位有小板图纸?

网友:
小板图纸应该在主板图纸里面

网友:
插电池短路吧

网友:
我要小板图撒  qq446435445

网友:
我修的一块 问题是 开机不上电压 19v 到vin的时候跳变

网友:
我要看看电源板的情况 ,修理简单些撒

网友:
没有办法,下载错了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