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O N610C内屏亮下就熄

楼主(2010-09-06):
一台康柏N610C的机器,内屏显示完LOGO就黑屏了,外接都正常,换了高压条,灯管测试OK的,请教什么问题?

网友:
外接既然正常,一般主板没问题了,那就考虑是屏的问题了,灯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
如果确定高压板 灯管正常的话, 那就要看看灯管的开启信号了,可能被拉低了

网友:
休眠开关,在EC那里。看看是不是开关坏了。就是开机时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
看下高压供电在灭后电压正常不

网友:
闪一下就来一般是高压条或者灯管的问题

网友:
飞线,用通用高压条吧,我修复过一台,

网友:
排除灯管和高压建议检测下显卡和IO

网友:
很明显的是灯管老化了,屏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