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6M开机CPU无复位

楼主(2010-09-06):
一台联想旭日C466M电流到0.46后五秒钟掉电,重值北桥后不掉了,现在电流有三种跳变,1,触发到0.70后不动了 。2触发到1.0后不动了。3触发到1.0后电流快速上升,能达到3A,CPU严重发热,前两种CPU温度正常,用CPU假负载测电压,PG正常,无复位,有人修过这个复位吗

网友:
查看时钟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就有可能是南桥了

网友:
对了那种机子BIOS芯片坏不能开机

网友:
没复位的话、虽然CPU复位是北桥发出 。一般都是南桥坏的多 。

网友:
  建议楼主更换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