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17纯平显示器不时的左右伸缩,幅度不大。哪里有问题 ...
海尔17纯平显示器不时的左右伸缩,幅度不大。哪里有问题呀

楼主(2010-09-06):
海尔17纯平显示器不时的左右伸缩,幅度不大。电容也没有鼓的。行场电路都补焊了,也不行。哪里有问题呀,问各位高手教我。
显示器

网友:
行管供电电阻 或电容不稳定 换掉

网友:
电容坏了并不一定就要鼓呀!该换就换吧!

网友:
楼主说的是行幅左右两侧都有变化,还是行相位移动?现象未说明白,但问题都出在行扫电路上,不在场电路上

网友:
楼主将行副控制管和积分电容换掉在试机

网友:
青春科技
的帖子
用示波器监测二次电源电压,如果有上下波动,查二次电源稳压环路。
否则,查EW电路。
注:之所以用示波器监测,是因为万用表的反应速度跟不上瞬间的电压波动,
尤其是小幅度、高频率的电压变化。

网友:
我现在修的联想就更麻烦了,可以左右上下改变大小,而左右两边就是曲型的,就是弄不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