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3液晶显示器通电蓝灯亮 没光没显示

楼主(2010-09-06):
接痛电后自己亮蓝灯  没光没显示  电压感觉都有  请问哪位大侠修过这样的问题啊  望回复  谢谢了

网友:
你有了哪些电压啊

网友:
电压不是感觉的,用万用表测得

网友:
太模糊了 不好答复你 你用点灯管的工具点亮灯管看有无图像 然后再判断是高压部分的问题还是驱动方面的问题?

网友:
感觉?测一下有没有12v。5v电压。在点一下灯管。要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联想的显示器  灯管坏的最多了  先用通用高压板点一下灯管试试看吧?

网友:
主板  12V  5V都 正常  3.3V也有就是驱动板供电插线旁边标号为 Q702 (型号2907A的贴片三极管)电压是1脚2.47V  2脚-0.5V   3脚3.3V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