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NEC液晶维修(通过)

楼主(2010-09-06):
今天修了一个超老的液晶显示器,故障白屏,它的液晶面板电路那叫一个“伟大”本人修液晶无数,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明了(元件巨大)的液晶屏电路,如下图。经过观察后竟然在屏电路上有了重大发现,少了两个电容,电容似乎是被人硬生生拔下来的

难道是他们引起的,不管了先补上再说,补上后点火,白屏。故障依旧。

仔细测量屏电路,发现主要的电源管理芯片都未工作,可以说连主供电都没有,顺着主供电往前查,一直查到一个稳压管时终于找到了电压,3V!屏主供电接口处也是3V,以为是管子坏了,但是通过测量后,确定了它的完好。

拔掉了平供电连接线后测得平供电为12V,奇怪了,再接上屏,又变成3V,屏上也未有短路的地方,组织正常,随将适配器接口处12V引至屏供电,上电。OK,图像出来了。屏电路也开始工作了。

至此这次维修圆满结束,本人新手希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
楼主的表也该换了,不匹配您的技术。

网友:
屏供电是12V???

网友:
这还新手啊 楼主太谦虚了吧

网友:
黑表笔插的很潇洒,---老屏居然用12V.现在好像都是3.3或5V

网友:
古董级文物
应该分享 问什么 没有12v

网友:
屏的供电是12V?第一次见。楼主这样改可以吗?是不是最好是从源头解决啊,应该是供电的芯片性能不好了吧

网友:
是呀,还是要从源头上找到芯片呀。

网友:
这样的老屏有很多,我手上至少还有三块,上次论坛里有个兄弟发的三菱的山寨机,那个应该也是一个12V供电的.通用板一般是3.3V或5 V,遇到这种屏只有直接从12V拉过去,虽然有点危险,但是至少可以应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