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 高压供电问题。VBL16熟悉的请指教。

楼主(2010-09-06):
R51暗屏,灯管好的。插着高压条量供电 0V左右,不插高压条量23V左右。 换新高压条一样,
奇怪的是转换VINT16-VBL16的管子。断开给D极供电的保险。开机后D极还有23V电压。(看图纸点位图D极只连到保险啊。)

网友:
G极 正常应该是20多V吗。D极是还连别的地方还是。G极漏电的

网友:
这个管子是N沟道的,G极高电平应该正常,楼主换个管子试试吧。

网友:
先端接Q45
正常了就换Q45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短接Q45。那图上写了。 开机后GDS都是20多V啊。
主要是 d极保险都断开了。D极开机还有电压。

网友:
G极是23伏的,那你的管子坏了,还有就是那个隔离的二极管也有可能坏了

网友:
赵新华老师说的很对,也可以取下Q45,用保险直接连Q45的D S级,如果连接后有电压跳变,就把Q45的左下方的1K的电阻去掉就好了,我就遇见一台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