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G2000WD IC型号

楼主(2010-09-06):
今天接了个beng g2000wd, 开关炸了 ,电源 IC也炸了, ic周边的电阻也烧焦了 , 其他的我都替换好了,就是电源IC已经看不见型号 谁知道的告诉我。有IC pdf的也贡献下 谢谢!
电源

网友:
那IC的型号是1203p60如果换了还不可以就把光耦也一起换了。

网友:
1200AP40也可以

网友:
他的型号是1203P60,一般他周围的几个贴片电阻也是坏的,需要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