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DELL的开机密码, c400 内附序列号

楼主(2010-09-06):
开机显示: #4JF3
附序列号:
谁能告诉我密码呀,谢谢了

网友:
有朋友告诉我说是这个密码  我怎么一输入就关机呀

网友:
我又试了几次又出现一个提示是:

网友:
试一下13gvzdps

网友:
CMOS放下电看看

网友:
我试了,9f6enor4 也不行

网友:
前几天也到过一台 DELL开机有密码 打电话给客服 他说可以上门破 收费230元
我说算了吧,机子都算不了那么多的钱

网友:
怎么有两个密码呀,第一个密码输入后又提示一个,第二个密码是不是硬盘密码呀,我把硬盘拿下来输入第一个密码r后,机器就关机了

网友:
硬盘有密码就麻烦了。

网友:
请教高手,现在应怎么做才能清除密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