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X53L笔记本,只能用一个内存插槽

楼主(2010-09-06):
开机无显示,但是可以听到CPU风扇转,我看电流,根据基地上一些老鸟说的经验,估计是不过内存,于是就把内存都拆下,用橡皮擦拭金手指,单独插一条,开机可以了,以为修好机器了,装机后再开又没显示,心里想问题应该还是在内存上,于是单独测试内存,发现其中一个内存插槽不能用,用内存负载卡对比测试电压,发现其中的2个SA不对,正常的一个插槽的电压是0和3.3V,不正常的那个是0和0V,于是就不知道修了,正常的那个插槽的SA对应是200脚,2个SA之间的阻值是无短路,而不正常的这个插槽2个SA之间是短路的,无相关的维修经验,所以求笔记本内存的电路图或指点一下,下一步怎么修?多谢

网友:
sa不同是正常的 是用来识别哪个槽在使用的

网友:
SA电压是对的。一个内存插槽不但不能用,还会导致插两条内存后不显示?有没有内存兼容问题?

网友:
不是兼容问题,我的意思说,SA就是识别那个内存在用,但是也不会导致这个不正常的2个SA之间短路。现在用电阻档位测试,这2个SA之间的阻值是为0.

网友:
在线,急等,谢谢高手们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
那位兄弟能指点一下笔记本DDR2代的内存的接口含义吗?或者是走线图吗?

网友:
你测试了 内存的排阻没有啊  还有的都是附近的电容啊

网友:
我参看了X51的内存插槽图,在这个第14-16页上确实发现有一个插槽的2个SA是对地直接链接了,那下一步检修的思路是怎么做?达人们继续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现在还有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两条内存同时插上去,开机无显示,坏的那个内存插槽无内存的话,单独使用一条可以进入系统。郁闷啊,电容和排阻都测试了,都是好的(我是大楷估计的,因为无点位图,找不到内存相关的那些电容,是根据X51的图纸,大致去判断的)

网友:
机器现在只能是一个内存插槽,已经被客户拿走了,但是这个迷惑我还是没搞明白,笔记本上的内存插槽识别是怎么识别的,就是说主板是怎么来识别那个内存插槽上有内存了?这个机器后来出现了一个怪故障了,我去用打阻卡测电压的时候,有时候又居然可以了,但是运行系统的时候会不定期的出现蓝屏和死机的问题。

还是想求高手能指点明白一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