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ux电源

楼主(2010-09-06):
      客户拿来是不能开机。。换了新电源就好。。我想修好这个电源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大滤波电容没有电是哪里问题其它电路都没有电。。。。。我这个电源是多彩科技Dlp-410型号  求电路图或怎么个修法。。。。

网友:
先查大电容前面的电路,看看保险管是不是断了?

网友:
保险管  整流 还有那个方块的叫做扼流圈吧

网友:
大滤波电容没电太容易查了,也就那几个,EMI部分,桥,才几个元件,一查就知道了
可能是虚焊吧

网友:
大滤波电容没电  一般是保险和热敏电阻坏

网友:
大电容没电,烧保险或保险电阻,,如果电容正常,整流也正常的话,要考虑进去一个因素:为什么会烧保险,最好测测那二个开关管。。。顺带看看开关管E极的0.几欧的电阻有没有烧!!!在保险上串个灯泡,看有明显短路没,防止烧坏更多的元件!!
修电源有个参考电路图就行了,不一定要原牌子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