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擎NF7G-HD720P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09-06):
一块华擎NF7G-HD720P主板,据客户说是用着突然黑屏,然后就不显示了。我首先最小化系统,只留U和内存,试机,还是没跑码。复位灯是点亮一闪即灭,点复位针脚,复位灯会亮,放开会熄灭。感觉复位电路应该没问题。测U的Vcore电压时1.12V,内存电压是1.88V,测桥供电是1.25V,由于一块桥,况且不知道是否还有1.5V的没?找不到时钟芯片,但是找到两个晶振,一个应该是开机电路的,两个都测量。一个晶振的两个是1.26V,1.48V,另外一个是1.67V,1.62V,感觉正常。摸板上各个零件,没发现什么零件发烫,就是桥有点发热,但不是发烫的那种。感觉正常。

断电,测量Vcore电压脚,竟然只有4.5欧。不会吧。那怎么会有1.12V的电压啊。取下U,再测量vcore,发现正常了。难道U坏了。把U和内存一起拿到另外一块好的主板试机,竟然点亮了。没问题。看来不是U和内存的问题了。顺便测试了一下这块板的vcore电压是1.3V,和坏板不同。

接着接上U假负载。测试vcore电压是1.56V,会变化,说明VID电路部分应该没问题啊。

现在我都无从下手了。到底哪个零件出问题啊。不会是桥或者IO吧。(顺便说一下。由于怀疑是BIOS的问题。所以重刷了最新版的2.2版本的bios,这块主板是1.0版本的。但是还是一样。)

还有接假负载测量PG电压是1.87V,复位电压是1.88V,并且触发复位针脚会变低电平。

网友:
IO是W83627EHG-A

网友:
测对地阻值要空载测,U就等于是一个负载,带U测试阻值肯定会拉低,把U拿下来,阻值升上来就是好的,祢要查下CPU的PG,复位电压正常不.复位还要有跳变.正常的话就压U座,.北桥,南桥,刷BIOS,

网友:
接假负载测量PG电压是1.87V,复位电压是1.88V,短接复位针脚会跳变,并且重刷过BIOS了

网友:
顺便测了一下假负载上的VTT电压是0.93V,标是1.2V,不知道是否正常。还有一个是VLDT_A电压是1.23V,一个VLDT_B电压是0.25V。
这些电压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位正常 PG正常不跑码  一般可以加焊桥了 单桥的板通病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话,一般单桥的板子,不跑码的先怀疑桥,压着桥开机看看跑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