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570 不开机待机0.03A

楼主(2010-09-06):
今天有一台ACER5570 不开机待机0.03A,正常的机器是0.01的,按开关不接发,测PC87541 2脚有跳变,171脚通去南桥的电压没有反应,正常的机这个脚的
二极管
二脚是没有电压的,开机才有3.3V。但这块板有3.3V,它是直去南桥的,换南桥后还是一样。希望大家帮分析一下。这款的工作原理
不开机

网友:
171脚是RSMRST
这个脚有高电平,南桥才会触发
查EC是否正常工作,
触发后S5态电压出来全没有

网友:
修过一台待机是0。04A,不触发,换了EC问题解决,LZ可以试试

网友:
今天也修到一部这样的本本 待机0.2A 不触发 暂时没 芯片换 纠结呢

网友:
换过EC,BIOS 。。都不行。现查BIOS 数据没有波形。用好的板调过去也不行

网友:
期待楼主修好之后告之结果。

网友:
集成整合桥一般是这个的问题,经常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