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板南桥的座标怎么看啊?

楼主(2010-09-06):
一块GA-8I848P-G的主板,南北桥都取下了,今天想跑一下IO到南桥的RSMRST信号,于是找IO的RSMRST引脚,看了半天电路图结果没有这个信号 ,是不是在IO这端不是这个名字啊,于是想反过来从南桥跑,查图纸看到RSMRST在南桥的AB13脚,然后看主板上的南桥坐标,怎么也看不懂,横坐标是1-24 ,纵坐标是A K  Y  -AD ,不知道该怎么看,请各位老师,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没看懂,等待高手解释

网友:
很容易吗,随便先找哪个坐标,比如你的这个AB13,那就先纵着找AB(找不后不动,就看好这条线),再横着找13(找到后一个横线一个纵线两个交会点就是的)

网友:
楼上说得对,
楼主的BGA焊盘已经掉点了

网友:
焊盘掉点怎么办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我的纵坐标是A K  Y  -AD 并没有标出AB啊,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看出来AB在哪一排?请详解,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个个数下来,中间少了几个字母,仔细看好 A B C D E F G H J K L M N P R T J V W Y    AA  AB  AC AD
一共是24个

网友:
  图片上没有ABCD啊  怎么看的哦  我只看到第一脚     还看见了一个掉点的  要补点

网友:
感谢各位朋友指点,我已经知道怎么看了,现在截取部份图纸给不懂的朋友也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