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0-09-06):
  我现在一直搞不懂那个CPU电源管理芯片的那个开启的信号是谁控制的,INTEL和 AMD的又又什么区别,有时碰到EN的电压低的都不知道怎么弄,忘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EN信号是PWM芯片的开启信号,如果自己有跑跑线路当然好,如果有图纸会更轻松搞定

网友:
一般修到电源管理芯片这块 如有输入电压 没有输出 就直接更换掉(个人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TEL的一般是VTTFSB转过去的  有的用的是5脚芯片产生的
AMD的一般是VDDA2.5转换过去的

网友:
478的叫VCCVID
775 VTT_FSB
AMD VD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