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8282工作原理

楼主(2010-09-06):
华硕 K8U-X     asm8282G 9、16 有5V电压,其他没有输出,CPU没有供电。请教维修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时序和8282M的是一样的  查一下8282M PDF里面的那个时序图就清楚了  这个芯片坏的也很多的  可以用ITE8282M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