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外显正常 内显不显示

楼主(2010-09-06):
黑屏 屏根本没有工作 灯管也不亮  版号LA-4102P 独显 G98-600-U2  客户来就是外显显示 内显不显 显卡重植珠还是一样 换了个显卡还是一样 主要是屏的3.3V供电都没有发出来  是由6脚mos管通过LCDVDD转换出来 量MOS管 控制极显卡没有发ENAVDD信号过来 查显卡的供电基本正常 问题是显卡LVDS这一路正常工作发出ENAVDD这个信号的工作条件 请高手赐教

问题是显卡旁边的一个小电感开路 一个电压没有过去 致使显卡工作条件不正常 具体电压记不清楚

网友:
顶一下 没有搞定 屏刚才点了 是好的 继续求助

网友:
有看下高压板吗

网友:
找图纸看有没有发出这个信号啊

网友:
你做显卡吧

网友:
你看看 接口处的那二个场管   如果那个坏了 屏都没有3.3V供电

网友:
先查查屏的3.3V供电是什么原因照成没出来的啊,再查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