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后置音频, 声音大小声! ~~~●■※

楼主(2010-09-06):
华硕SIS 661
左边声音正常,右边非常小,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看一下是不是你耳机插头或插孔的问题  慢慢的插进去  看一下有没有出现两边都一样有声音了

网友:
耳机是好的吧?接插口接触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