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楼主(2010-09-06):
真诚请教,故障如下:
宏基I5新机, 摔过 , 双显卡,  外显正常 , 本机显示时进系统就黑屏,  安全模式能正常显示。
谢谢大家来帮助!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重弄了下系统和驱动就好了  你也试下

网友:
重新换一个系统,也就是说是驱动的剖~!

网友:
重做显卡驱动吧,不行加焊显卡,重做显卡

网友:
建议直接更换显卡 。

网友:
摔过的,看看主板是否有变形,如果不严重,可以加焊一下显卡试一下。

网友:
也就是软件硬件都可能?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先软后硬,也要问一下,摔的严重是否

网友:
呵呵,最后是屏坏了,没修,不知道算严重不。哎,本本的世界太奇妙。谢谢大家的帮助了!

网友:
重新装系统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虑焊了吧, 重新置球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