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故障

楼主(2010-09-06):
今天遇一华硕笔记本,网卡时认时不认,换网卡芯片后还是这样,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 不行做下南桥

网友:
  问题多了 南桥 网卡 mac 都有可能

网友:
先做系统,不行再换个新的网卡,再换网桥,最后做桥吧

网友:
华硕的机子 很怪  我修的时候还真是怕  有的时候拿来拆了 在装上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