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 测试出全红如何下手

楼主(2010-09-06):
请问一个GL的ddr2 双面1g 个、rst测试全红 下一步应该从哪里下手呢?

网友:
GELL的内存是保终身的

网友:
先查下排阻吧,

网友:
排阻测试正常  排阻上有一个有引线脚对地为无穷大 我先以为是这个汗点开路了 后来找来两个ddr2内存测试这个脚都是无穷大的 找到故障点的希望破灭了

网友:
二楼的是不是gl的都可以保  要不我半价出给你吧

网友:
你有多少跟?

网友:
金邦的条子 动过就不会保了

网友(点评):
动了我也要。我自己杀。我的内存有保,自己都不送修理,时间太久了。我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