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L 暗屏!

楼主(2010-09-06):
笔记本被摔了一下!开机一切正常!除了暗屏以外!右下还有点发亮 !外接一切正常! 拆壳子 测灯管无问题! 量高压电压  分别是6.4V 3.4V 2.9V  地线 怀疑高压坏!用5V通用  5V-15V 通用 12V-19V通用 都是一样 暗屏 右下有一点亮!外接灯管都是一头一点点亮!期间不装高压 测得VCC供电有16.8V  接三种高压以后时间测得电压 有16V  12V  8V  原装高压就是6.4V

有点纠结 到底是高压坏了 还是主供电坏了 导致烧高压条!还是显卡或者桥坏了?  难道要20V电压还是要专用高压条?   有修过的朋友进来帮下忙呢!

网友:
没有看懂,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你用你的高压条,点一个坏屏,但灯管要是好的,看亮不亮,不亮那就是高压条坏了,反之就是灯管坏了,当然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电压是正常,但插高压条就电压变低,当然你的高压条,灯管要确定是好的,那时你可以怀疑是主板上的MOS管,老化,性能不好,可以换下试试

网友:
既然什么都正常  还是暗屏  是不是屏坏了哦  这种几率不大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那么怪哦

网友:
2L 怎么就看不懂!我用高压条接ATX12V电源 测屏灯管 灯管是好的!用原来的高压条外接自制的灯管 发现情况和屏上灯管一个效果 只有尾端部分亮!  中间我用过3根不同电压的高压条 情况也一样灯管只有部分亮! 三根高压条分别是5V  5-15V  12-19V的通用条!  测原装高压条上电压分别为6.4V  3.4V。2.8V  地线 !但是不接高压条 测得供电线上是16.8V  3.4V  2.8V  地线!   接不同通用高压板主供电测得电压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