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劈HP CQ6520S故障多多!

楼主(2010-09-06):
都说雷劈的机器难修,确实!故障一个接一个。。晕
前些时日,客户送修一台CQ6520S,雷劈,插适配器,网卡灯常亮。无聊中接下活,没抱多大希望,纯练手!
1、上电,待机0.30A。网卡烫。换之!待机0.10A,仍有小短。网卡灯依旧常亮,换U513,网卡灯不亮了,但待机仍是0.10.换南桥,待机恢复正常0.06A。此时3V、5V也如愿出来了。暗喜。。
2、加电开机。电流终于有跳变了。但到0.5A掉电重启。继续检测。发现CPU无电压。
3、换ADP3208,不上CPU,电流可到0.66A,电感电压为1.5V。但上CPU,电压为零。难道会是CPU也挂了?。。或是其他原因。。还需查找。苦就苦在自己这里没CPU代换哟。唉。。。
望兄弟们支支招。。呵呵

现在问题是:待机不上CPU测,48为0V,47为0V,46为1.01V。插上CPU待机测三脚电压都为零。且开机测试都一样。。。
附带一句,3208的1脚EN电压正常,3点几伏

网友:
换CPU试试吧,修到过几个541和6520S大多数都是坏的CPU!!!

网友:
先找个CPU试试,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CPU坏的 可能性 极大  我都是和你一样  换了CPU就好了

网友:
网卡先不要上,吹掉,、供电也断开,查EC,南桥信号!

网友:
HP有几款机器是打雷会把CPU打坏的

网友:
没兄弟同行帮我分析下48 47 46这三个脚的电压是否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