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210不认硬盘

楼主(2010-09-06):
  DELL 1210(PP40S)开机正常,在BIOS里找不到硬盘,那种硬盘跟别的硬盘不一样,它是排线的,也没有代换的。排除硬盘坏的情况下,还有哪些会造成认不到硬盘的。。

网友:
排线有没有问题,排线没问题就要查PCI总线的对地阻值了.这个工作量大了点.SATA就省事多了.

网友:
排线和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