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映泰T550se主板,全板复位不过。。。

楼主(2010-09-06):
故障现象:诊断卡不走码,复位灯亮,量CPU无内核供电,CPU供电电路中,MOS管G极无电压;

求各位给些维修经验。。。

网友:
如果内存供电和桥供电正常没有VCORE,就查一下PWM的工作条件
PS:此主板桥非常易空焊和坏掉的,桥坏VCORE一样不会有

网友:
要先查内存其它供电正常不,如果不正常CPU供电也出不来的

网友:
正如乐天所说.查桥和内桥供电是否正常..如正常再查PWM的供电和EN是否到位..还有要注意一测下场管的G极是否对地短路了.如果是那PWM可以说是坏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查别的供电有没有正常  如果都正常查CPU供电产生条件  VID  EN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