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T的WD 双击打不开,双击要你格式化,求救???

楼主(2010-09-06):
今天上移动硬盘从机箱摔到地上,没事,下午,有一次我重新启动了电脑,硬盘就打不开了,双击移动硬盘,就叫你格式化,里面200多G的重要文件不能丢,请问前辈还有救吗?用什么软件修复好,我是做档案的,里面的文件数据很重要,
电脑
硬盘
文件
格式化

网友:
可能是分区出错了,用PTDD重建一下分区表试试,不行就格式化,然后再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

网友:
很好搞啊MBR坏了具体看看NTFS的你就用最后的扇区覆盖0扇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