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0-09-06):
acer 4520 不开机问题    接上电 电流表上是0.00  我吧接口把出来在接上动一下会跳到0.01
在又变0.00了那个笔记本的主板和电源板是分开 我想会不会是电源板坏了要问一下

网友:
是不是电源板的问题有人能回答我吗

网友:
兄弟你是新手吧,什么症状,到哪个部位了,是哪块坏了,公共端有电不,待机都正常吗,

网友:
你有好好看我写的吗(待机都正常吗)电流表上是0.00 (什么症状)acer 4520 不开机问题 后面有写电流表上是0.00那是不通电的意思(到哪个部位了)EC看了是好的到电源板了主板和电源板是分开的 (公共端有电不)不明白

网友:
你说的待机应该是正常的,待机电压出来,待机就是正常的, 这个桥也很容易坏 ,重做不行就换个试试

网友:
好像我没说明白那个0.01的待机电压是我动一下又插一下那个电源头在回来的手一放双没了

网友:
查下MAIND信号是否短路
我今天也遇到这台笔记本4520故障与你的一样
我测+3VPU和+5VPU都有(这是待机芯片TPS51120)产生的后来我测量EC的工作条件:

32.768           (正常)
VCC为+3VPU提供是3.3V (正常)
VDD为OV        (不正常)
VDD正常为3.3V它是EC芯片发出来间接控制

后来更换EC芯片开机可以显示故障排除

网友:
没用EC我换了是全新的换上的没有一样不来

网友:
我想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9楼的兄弟  我想请问下VDD是开机后才有的还是待机的时候就应该有的?我手上有个97551为EC的板子  也是EC没有VDD  我觉得应该是开机之后才有的  不知道对否?

网友:
查一下隔离保护电路啊!

网友:
VDD我记的是工电角待机进应该有的

网友:
在明白一点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

网友:
桥芯片我加焊了一样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