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风扇转一下停了

楼主(2010-09-06):
朋友拿了一块盈通462的主板过来,说开不了机,我拿过来插上测试卡,通电一试,测试卡不跑码,CPU风扇转动不到5秒就停了,我把内存拔下,再通电,还是一样,拔下COMS电池放电也不行,最后把CPU也拔下了,可以启动,没复位,我开始测开机键,有5V电压,找到74HC14D门电路芯片,测第一脚,测试卡上复位灯常亮,再测一下一叫,又没了,再碰一下又有了,就是常亮着,拔下电源插头,加上CPU,又是转一下就停了,不加CPU复位灯常亮,加CPU就开不了机,是门电路74HC14D芯片损坏了吗,不加CPU有5V电压,加上CPU就没电压了,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好像是cpu供电的地方有短路

网友:
有可能u有问题,再一个桥虚焊也会断电。

网友:
先换个CPU试一下,你这板如果不是CPU的问题,有可能是北桥空焊

网友:
换U如果还是不行,查PWM产生的供电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U没坏  一般是ATTP1这个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