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慢的问题

楼主(2010-09-0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由于主板的原因,这个机器进XP系统的时候滚动条滚得很慢,就是一直滚,也不进系统,量也量不到什么问题。
请教大家,看看会不会是什么地方我没注意到的。。
备注:系统本身是好的,我在其他同型号的机器上面试过,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大家就没有人看到过这种现象的吗?

网友:
南桥,网卡,北桥都有可能。

网友:
CMOS跳线的问题,我的板也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找了,与北有关的数据线地址线一根一根量吧

网友:
加焊南桥看一下

网友:
主板已经更换过南桥咯,CLOCK gen也已经更换过了,还没有点位图,晕死了,再量量数据线看看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一根USB数据线阻值偏低导致的,PCB走线的问题。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

网友:
学习了   以前进系统慢好多都是CPU 二级缓存给关了

网友:
我遇过电源引起这个问题的,换个试试

网友:
供电不足是会引起进系统异常的,这次的表现感觉上就是外设的问题,不过当时没有量到

网友:
查硬件无问题是CPC

网友:
  信号偏低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