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 开机后二个灯闪

楼主(2010-09-06):
一台D620按键板上有三个灯,开机后后二个灯一直闪,电流上到0.8左右。加焊显卡故障一样。上不上内存都一样,电流也差不多。倒处电压都有。有兄弟遇到过吗。在线等 。CPU,内存排除了啊。
cpu
显卡

网友:
开机后后二个灯一直闪 ? 内存不过吧 。建议楼主先打下内存的对地阻抗 。 看看是不是北桥虚汗 还是本身不良导致 。

网友:
2个灯闪 是内存不过啊 看看是不是排阻坏了啊

网友:
上面只有三个灯啊。不是以前那种四个灯的哦。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槽子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