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 40声卡驱动装不了。换声卡和攻放芯片后出问题?急,请帮忙看看

楼主(2010-09-06):
换后左边喇叭有很小的吱吱声。右边吱吱声很大。请问是声卡问题还是功放问题。

网友:
请人看看。非常急。弄几天了都。

网友:
CQ 40这种机型一般系统装上去就是找不到声卡的,只记得找做HP的技术那里给弄好的,不知道他们那里的驱动和系统从哪搞的啊,坛子里的有这方面经验的给顶一下吧

网友:
HP的有的机子最烦人了  特别就是声卡了  装个驱动 要找半天  我最久的一次是找了个 半天才装好    不知道 有那个知道个 好网站  推荐一下啊

网友:
是的。关键是我想知道我这到底是驱动问题还是 功放芯片问题。疯。

网友:
CQ40 的声卡驱动好像是难装掉 可能你这个本来就是驱动的问题,不知道你把问题扩大了没有,你看芯片上的型号 找个驱动 不要自动安装的 自动安装一般都会装错

网友:
HP CQ系列的机器的声卡就是不好装,有严格的顺序,差了就不响或异常,你最好重新装下驱动试试

网友:
我自己用的也是CQ40,装XP声卡也是装不上后来刷了个BIOS就装上了,原先上网查了很多方法都不行,不知道楼主的和我的一样不

网友:
还有手动装声卡好像每次进系统还要在更新下声卡才有声音,很麻烦

网友:
要下个微软的声卡补丁的吧。。好像是KB888111

网友:
CQ40 60  和DV4 都要装IDT声卡补丁,就是开机要运行补丁 才能有声音 ,所以开机的声音可能会有加快的现象,一般客户都能接受的。。
找不到补丁 直接弄个萝卜10.4的系统    很强大的  集成了 这些机子的声卡驱动

网友:
你说的情况,刚刚开始就是系统的问题,现在被你搞的不好说是系统还是硬件了。你还是把你原来的声卡和功放装上,在刷个BOIS在装一下看看吧

网友:
首先写在UAA驱动,然后再安装,装好后关不IDT节能

网友:
关键是声卡驱动已经装上。声音是有的。但是吱吱的声音太大。功放旁边的电容我全部测试更换,现象依旧,实在没办法只能换,
我已经定功放和声卡芯片。。期待中。等装好了告诉大家

网友:
惠普的机器要先装UAA,在安装声卡驱动才可以的。

网友:
那个是软件问题不是硬件的,你换了当然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