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91?

楼主(2010-09-06):
acer 478主板用诊断卡测显示“91”,诊断卡说明为“硬磁碟配置完成;随后配置硬磁碟”。请问是什么意思?可以说明一下吗?
主板

网友:
是不是直接出的还是跑了一遍出的
看看C6跑过了没?在看2B跑过了没?
前提是他不亮,亮了就不用看卡了

网友:
換個雙核的CPU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