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MD主板的奇怪问题,差点把硬盘给搞坏

楼主(2010-09-06):
前几天朋友有台机子出问题了,是V星AMD的板,坏了条内存条,把好的内存条换上去,用RST扫描,每次扫描到翻页时都会报一下警,而且最下面那一行的所有字母都亮了,硬盘也有1个坏道,用MHDD的ERASE擦了后就没了,朋友说误删了文件,叫我帮他恢复下,因为进不了系统,就用启动盘进PE里恢复,在恢复文件的途中,突然卡死不动了,听到硬盘掉电重开的声音,连续四五次左右我就直接断电了,过了会开机想用MHDD扫描下,开机后,听到硬盘还是有声音,就关机把硬盘拆出来接到我的主板上测试,开机到用MHDD扫描完都没出现之前的情况,只是多了几个坏道,用ERASE擦了后,有一个变成绿块,其他的都好了,怀疑那台机子的电源可能不稳定,但我进PE用everest测稳定性,看到电压都是正常的,测了一个小时左右,中间有用万用表测过,也正常,问一下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补充一下,试过在PE里GHOST系统,到一半就报错,进DOS下也是一样,把硬盘接我的主板上GHOST就没问题,克完后装回朋友的机里也可以正常安装了,装完后出现蓝屏,查了下蓝屏的代码,是硬盘的问题,把硬盘接到我的主板上重新GHOST到装完系统都是正常了,用everest测试也没出问题。

网友(点评):
查下内存吧

网友:
感觉应该是内存的问题,或者是内存部分的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 你有示波器看看内存上的时钟信号正常不 。

网友:
我怀疑是u的问题,因为它集成了内存管理的。

网友:
我看更象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电源里面电容炸了,整流管虚焊!也会出现这些问题!